如何编写将S7-300 PLC内的数据读到PC串口的程序。

楼主(2003-09-09):
(无正文)

网友A(2003-03-06):
需要买CP341,然后通过RK512协议进行通讯。详情可以参考CP341的电子手册。

网友B:
或者用编程用的PC适配器,PC端用PRODAVE函数做,也很方便

网友A:
请问PRODAVE函数库是不是免费的,因为没用过,不清楚。如果是免费的倒是不错,成本比采用CP341低多了。

网友B:
如果在商家那里当然不是免费的,网上有下载的,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A:
315-2DP上只有MPI和Profibus-DP口,而无232口,所有如果要用串口通讯就需要买CP341了。MPI要和上位机连,在硬件上是没问题的(可以通过编程接口转换成RS232),但是我以前做的时候没找到MPI通讯协议的资料,就只好买了块CP341。如果能够找到MPI的通讯协议倒是可以省下一笔钱(因为CP341比编程接口贵)。 CP341内置RK512通讯协议,在PLC侧只需在OB0中加入FB7(每次循环都执行FB7),PLC就会自动响应上位机的数据查询和数据修改指令了(在通讯系统中,PLC为被动,计算机为主动。(也就是如果计算机不发命令给PLC,PLC不会主动发数据)在PLC中只要有FB7功能块就可以了。FB8是给PLC主动发数据用的。)。 RK512通讯协议的帧结构详见CP341模块通讯用户手册第46页。上位机从PLC取数据的帧结构详见CP341模块通讯用户手册第51页,上位机设置PLC中数据的帧结构详见CP341通讯模块用户手册第48页。 如果下载到免费的PRODAVE函数库,就不用买CP341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支持!!!!!!!!

网友B:
用PRODAVE函数可以直接通过MPI口读取PLC内部的数据,而且PLC内部不用编写任何代码,如果只和上位机通讯,比CP341方便多了。

网友D:
云之风@无名您好!请您具体说一下PRODAV的使用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E:
PRODAVE函数哪里能当到,谢了。另外,西门子新出了S7-300支持串口通信,可以用485或422。

网友F(2003-09-09):
请问西门子S7-300的SFC块有保护,无法读出其程序。怎麽办? 高手请复:kebiaoxia@163.com

网友G(2006-11-02):
是不是的啊,没有听说MPI口支持485和422自由口的通信模式啊

网友H(2007-07-04):
PRODAVE函数在哪里有啊,怎么用呢?

网友I(2009-07-17):
哪位大侠有PRODAVE软件包啊,有的话发到我邮箱吧,wanglijuan115@126.com,太感谢了

网友J:
自助库里以前有prodave6。0版

网友(2015-04-06):
新门子300 本身就支持与电脑的串口通信啊

网友K:
真正的好东西江西变频器维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长期大量收购二手、拆机、工程尾货、个人闲置的AB 西门...

好东西啊江西变频器维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315-2DP上只有MPI和Profibus-DP口,...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江西变频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