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历史趋势曲线的数据能否导出?

楼主(2003-09-09):
新手。它的历史趋势曲线应该是不断采样的值得到了,如何能够把这些数据得到? 导出到如excel或是其他数据库中?谢谢

网友A(2008-09-09):
组态王中,历史趋势曲线应该是不断采样的值得到了,如何能够把这些数据得到?
导出到如excel或是其他数据库中?谢谢

网友B:
可以导入到Excel中,具体用法可以参考组态王产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