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现场, ADAM模块采集采集开关量,为何2。2V还是高电平

楼主(2003-09-09):
现场接线是这样的:开关电源24V正---- 接近开关(OMRON直流两线制)正 ---- 接近开关负----ADAM4052(8路开关量采集模块,485通讯输出)DI0正----ADAM4052 DI0负----开关电源负 接近开关型号是OMRON E2E2-X7D1 12-24V供电,ADAM4052数字输入0口在接近开关不动作时为2.2V,动作时为22V,但通过485接到计算机上软件扫描端口0时,无论接近开关动不动作都为ON,请教是何原因,应该怎样改进》??? 急!!!!!!现场调试中,还有1天就验收了,高手请进

网友A:
若您问的是 High/Low 的定义的话, 您得查其规格书才行. 因为有些 TTL 的规格中, 0.8v 以下为 low, 2.0v 以上为 high. (不同的元件可能有不同的规格定义).

网友B:
1:要看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型,查以下ADAM4052适合哪种 2: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大家,在朋友们帮助下,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现在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ADAM4052模块定义是:LOGIC LEVEL 0:+1V MAX LOGIC LEVEL 1:+3。5V---+30V 两线制接近开关的定义是:+12V--+24V供电 输出:低:3V以下 高:6V以上 两者的不协调处就是接近开关输出不在模块输入范围内,解决办法是在模块输入端并一3W 2K欧的电阻,电平直接从2。2V降到0。9V,符合模块输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