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slc要连接到以太网用什么模块那?

楼主(2003-09-09):
slc要连接到以太网用什么模块那?

网友A:
使用SLC-505系列处理器。或者用相应通讯模块。

楼主:
恩,我的意思就是问有没有相应的通讯模块?是什么?

网友A:
1761-NET-ENI 应该就可以,你如果不是很着急,可以等我过两天做个实验。

楼主:
slc用的不是1746系列的模块么?

网友A:
是的。但是你的要求是连接ETHERNET。可以使用SLC上边的DF1编程口,通过外置的1761以太网接口模块达到组网的目的。另外,PROSOFT或SST等公司也有相应产品。

网友A:
最后帮你查了一下。使用MVI46-DFNT模块。可以插到1746I/O槽内,挂接ENET。具体价格请自己跟AB或PROSOFT联系。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