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与quantum系列通讯?

楼主(2003-09-09):
(无正文)

网友A(2002-12-10):
如果你没有发现在wincc支持quantum系列的动态联接库那就只好自己动手编一个了。希望你还是一个 vc高手

网友B:
有没有搞错?自己用VC编?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用?

网友C:
买个schneider的OFS,简单易用

网友D(2003-09-09):
可以有几种方法: 1、DDE方式,即使用针对quantum的DDE IO Server,在wincc中加载DDE通讯通道即可。 2、OPC方式,即象dindin所说。 3、直接利用wincc中的modbus通讯集。利用winconx来配置连接即可。 4、最麻烦的,利用wincc的cdk开发一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