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3-09-09):
我想问一下,在9820sample中 samp = gnBuffer(n) samp = samp And &H3FFF 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想设置触发点的位置,请问在哪一块设置,在触发中模式中,delay触发是可以设置延迟时间的,这个时间设置又在哪了。刚刚接触,不是很懂,希望能有人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两行程序的意思就是从Buffer中取出采样数据,因为9820是14位分辨率,所以与&H3FFF相与得到真正的采集结果。delay触发的延迟时间是通过WD_AI_Trig_Config中参数trigDelayTicks来设置的,可以看看帮助和例子程序。

网友B:
谢谢解答。不过为何我选software来触发时,每次运行后的图象显示都不一样,而用Analog后,每次的图象却很稳定。如果我要用软件触发来达到一个稳定的图象显示,应该修改哪一方面呢。

网友C:
用software触发是无法准确采集特定时刻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