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CPCI与PXI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3-09-09):
请问CPCI与PXI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请赐教

网友A:
简而言之: A:PXI基于cPCI,PXI是cPCI在测试领域的扩展 B:PXI在cPCI的J2加入10M时钟,触发总线、星形触发、局部总线 C:3U cPCI可以支持J2后走线,PXI不行 D:6U cPCI可以自由使用J3~j5,6U PXI J3不能用 E:cPCI无software spec,PXI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