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

楼主(2003-09-09):
有一75KW变频器,正常情况下运行频率35Hz左右,此时,在变频器的输出端,用钳型电流表所测得的电流值,是不是负载电流。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点出入,钳型电流表是50HZ设计!!

楼主:
广州通达: 那么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不是负载电流呢?谢谢。

网友B:
应该是的。变频器上显示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输出的电流就是流进负载电动机的做功电流。差别不大。

楼主:
hotize: 那么此时用钳型表所测的电流值,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负载电流呢?谢谢。

网友C:
我认为是对的

网友D:
只能说大概是吧,因为它并不准确

网友E:
除了频率,还要看此时的输出电压值是多高,两个因素决定所测得的电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裁电流值。

网友F:
我想找东营市(胜利油田)做日立变频器的经销商,请予我联系01082867980转622,谢谢。(9:00至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