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3-09-09):
各位好!! 本人急需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不知哪个好!! 请各位大虾指教,最好有整体驱动器的设计方案!!! 小弟谢过!!!!!!!!

网友A(2002-01-19):
你是自己设计步进电机驱动器吗?国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性能是不过关的!

网友B(2002-09-14):
有必要设计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满大街都是,有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曾经有位朋友自己搞了一个,电机是转了,但效果很不好。

网友C:
我也做过步进驱动器,用L297,L298,但效果不好。现用成品驱动器,可交流交流。E-mail:yss-100@163.com

网友D:
车有轮子都能跑,问题是平稳和舒适!建议别自己开发,有很多现成的,深圳步进公司不就有吗?!也不贵!

网友A:
尤其是伺服的机械部分,难度很大的

网友E(2002-11-05):
我们公司生产的驱动器可以给您提供最佳的服务。采用了双极驱动、横流斩波、半流锁定等技术,同时我们为您提供整套步进系统解决方案。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您提供满意的服务。

网友F(2003-03-19):
这位老兄讲的好!车有轮子都能跑,问题是平稳和舒适!更关键的是可靠性,还有那位老兄讲的性能。是有一些欧美的公司有驱动器的方案(套片),价格也很不错,但没性能很好的。毕竟一分价格一分货。 我公司生产的两个系列的驱动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2x系列是采用双级恒流驱动,半流锁定,等技术,是中档客户的首选。价格也合适。 s2x系列是专为两相六线八线的电机设计的驱动器,采用啦更先进的控制技术,可以全面兼顾电机的低频,中频,高频性能。是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客户的首选。 另外,我公司也可以提供2x系列驱动器的控制模块。您只要加上简单的功率部分就能做出性能良好的驱动器。 如方便,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的联系方式是 0755-26430152,26412681 姚生

网友A:
楼上,我觉得能在这里讨论一下设计的过程,对我们许多新手和学生来说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网友G(2003-09-09):
kantuman这个朋友,请你给我发一份你们的资料给我好吗,我现在需要这个,email: fudq@tom.com

网友H(2004-03-12):
我最近也在设计步进电机的驱动,型号是42BYG201,(4相),请高手指点,请给出完整的驱动电路,我的邮箱是ganye000@163.net 不甚感激!

网友I:
竟是做生意的,我想学习知识,什么叫步进电机?是同步电机吗?谢谢!

网友J:
又称脉冲电机,来一脉冲,前进(或后退)一个步距。 不是同步电机。

网友A(2004-06-14):
我有两个伺服小电机EWB-15-S,不知有无现成的驱动器 01335220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