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电路?高手请进!!!!!!!!

楼主(2003-09-09):
现在有两个光电信号A和B, 现要得到C信号,C等于A的非与上B,D信号等于A与上B,用继电器是可以实现的,但现在每天要开关8万次,两继电器2天就没用了.现在各位大虾能给点建议吗?用什么方案?谢谢!!!!!!!!!!!

网友A:
試試我們 PLC 一定可以滿足你. http://comwap.com.tw/IREX_PLC_1.htm

网友B:
用可控硅做不可以吗

楼主:
各位大虾,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关键是电路的问题,电源一定要开关电源,稳压稳流。考虑到动作过于频繁,请用固态继电器。电路请发份我,可帮你稍作修改。EMAIL:GUIQL@SOHU.COM

网友D:
我也觉得可以用PLC来控制或者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我看这个可以不用继电器,用门电路实现,现在好象各种门的片子多得是,不妨试试。

楼主:
考虑到成本,我想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但我对固态继电器了解不多,有哪些品牌哪种型号能行?

网友E:
但固态继电器时间上要慢一些,门电路要快一些

网友F:
可用可控硅啊!!!?可控硅不但带负载能力强,控制门极电压又底,电路又好实现,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你可用光隔作外围的信号输入电路, 用与门ic作信号处理电路,输出用电路用三极管搭一个就行了,24v没问题,你随便找一个做pcb设计的店,十分钟就帮你搞定了

网友G:
2天16万次的是用量,应考虑3极管之至类的无触点继电器。

网友H:
xinxinxinxin的主意不错,这么简单的电路,可以自己搭了。去电子市场买块多孔板自己做。

网友I:
看来自己做电路板是势在必行了。

网友B:
俺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J:
你没说要多大的输出啊,低的电压用门电路或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要是 用来控制高压输出的就麻烦喽。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还是用LOGO!不过成本有点高

网友K:
logo的成本不会比用故态继电器的成本高到哪去!

网友L:
可控硅電路設計的不好很容易在開机時燒掉,但的确性能比別的要強一些,而且可以直接接50A的設備都行!

网友M:
TO 无根: 提出具体要求,大家帮你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