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EP7中定时器调用问题?

楼主(2003-09-09):
我用STEP7编程,现在我在OB1中用下列程序,当前面条件符合,调用FC1,我在FC1中是定时程序,OB1中的程序如下: AN "e001" JCN _002 L 15 L "gy_type" ==I JCN _0a2 CALL FC 1 e1:="flag3" _002: NOP 0 _0a2: NOP 0 在FC1中的程序如下: A #e1 R "flag1" S "flag1" = Q 125.7 A "flag1" L "time1" SE T ["time_cout"] A T ["time_cout"] JCN _001 S "flag" S Q 125.0 _001: NOP 0 问题:在刚上电第一次调用时,一切正常,不过在随后的调用中,程序就出现了问题,定时器不能起作用,我想原因是在于没有RLO的上升沿,但具体的实现不知如何,请哪位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和同事讨论过,我同事不以为然,其实你用plcsim测试一下各种指令,会有收获的。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的复位和置位是不会触发上升沿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