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对交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09-09):
能否通过限位开关的通断,使三菱变频器对一台0.4KW的交流电机作正反传的控制?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电路上限位开关需加自锁! 然后接到变频器上的正反传控制端子上!

楼主:
感谢zcmy的回答,“电路上限位开关需加自锁”-是否:限位开关甲通时,有一触点导通变频器上的正转控制端子,直至限位开关乙通时 另一触点导通变频器上的反转控制端子?

网友A:
是这个意思!

楼主:
感谢zcmy的回答:每2秒一次正反转是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