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西门子6RA70吗?

楼主(2003-09-09):
各位高手: 我们公司的设备上运用的6RA70西门子驱动器,用的时间不超过三月,模拟量输出端口14/15和16/17全部坏了,不论我怎样设定输出全是反的,然而我把电流表和速度表的正反对调输出变成无穷大,差一点损坏了我的表,是不是6RA70本身的问题还是外部的问题?

网友A:
你好,现在机器好运转吗?你使用的模拟量端口是多少号? 你的参数正确吗?6RA70直流调速器的模拟量端口,可以编程的。你的机器多少安培呀?有兴趣请与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联系。021-62141466

网友B:
HEENY:要判断是外部问题还是6RA70的问题很简单,你断掉外面的电流表和速度表再用万用表量电压是不是都在0-10V中可变,据我对直流调速器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器端口回路坏了,有问题可以直接与我联系:020-37204173,www.longi.net

楼主:
据我初步判断应该是端口坏了,是不是6RA70的驱动器都这样?还是模拟端口带负载能力问题.

网友A:
你更换一个端口试一试。一般6RA70系列的端口坏掉很少。这可能和你机器所处环境有关系。模拟量端口坏掉。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个端口也坏掉。你可以试试看,另外那个端口坏没坏。你模拟量端口带的负载会不会有问题,引起端口坏掉?

楼主:
我的驱动器模拟量输出端口是机械式电流表和速度表,没有其他负载,我现在把其中的电流表接到特定的输出端口12/13,暂时没有问题.我有两台驱动器都是同样问题,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驱动器本身设计问题.

网友C:
如果换个断口没有问题那肯定是你原来的哪个断口有问题了

网友B:
驱动器有问题很正常,你应该检查下你的外部电路接地情况或是否有高电压窜入端口回路里

网友D:
广东容济: 你好,看了你的话,觉得你很厉害。 我是一个菜鸟,想请问一下,你对西门子AT25驱动器了解多少? 由于我手上没有图纸,对他的了解总在一知半解中,上次出问题差点要了我的命。 如果可以请于我联系jhm200204@163.com

网友E(2007-08-19):
以上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F(2008-10-13):
我也遇到到了,你说的这个问题,而其去年就遇过这种问题,西门子的不给保修,加了一个CUD2板,用到现在了,也没有问题,最近又有两台,出了这种问题,调速器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也不知神什么时候坏的,不过调速器还照常使用,现场也没什么干扰啊!而且都是用的屏蔽线,有的只是柜子里连几根线,感到很郁闷,是不是,机子质量问题,在干扰也不能这么脆弱呀!这些东西本来电磁环境就不可能太好啊!不知道西门子的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F:
就如上所说故障,也没有报警提示,到底怎么回事,还有谁有遇过这种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好的预防办法!

网友G:
机器本身的问题的,我们也遇到过几次呢,换了端口电路就好啦

网友H: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F(2009-02-21):
我也有三四台都时这个问题,送修回来就好了,说时装置问题,他们不承认。没办法?我时07年五月买的。不知这段时间卖的还有没有问题,还有几台没调试呢,也不知会怎么样

网友I:
一般是模拟量输出通道损坏,只需要对换一块CUD1板测试就知道了。西门子6RA70系列模拟量通道损坏情况非常多,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13564387072.QQ:79074219.www.shyechao.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模拟量输出通道损坏,只需要对换一块CUD1板测试就知道了。西门子6RA70系列模拟量通道损坏情况非常多,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13564387072.QQ:79074219.www.shyechao.com

遇到过几次也是模拟通道坏的

网友K(2009-09-02):
我也试过两次这样的问题,是CUD1板有问题,更换集成块后就好了。

网友L:
我也遇到多次:主给定4、5端子短路,模拟量输出端子故障:正负10V一侧溢出,一侧不足,更换CUD1后,故障排除。

网友M:
涡轮流量计了解。

网友N(2009-10-08):
初步判断是模拟口损坏!西门子的6RA70的CUD1板的模拟口不是非常可靠,建议你最好做一下隔离!要不就多选一块CUD2板来备用!

关键是如果维修的话,就要把控制板CUD1板全部换下来,程序等都要清零,不合适!

dongbin05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