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润仪表的问题

楼主(2003-09-09):
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 WP-C803-01-17-HL数字显示控制仪表测量范围0-10.00MPa,按照仪表外壳上的接线图,在指示的电阻接线端子5,6,7处,连接30-350欧姆的远传压力电阻时输出数字始终为零。设定值SL0=17,SLL=00,SLH=10.00。 而我将SL0设定为8(输入信号为pt100),将电阻换为pt100后,仪表输出显示一切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我接错线了?还是参数设定错误?

网友A:
你是不是接错了啊?俺也老摆弄WP系列表,也看了手上的资料,估计可能还是你的错。 我这里的图例,连接6、7脚的信号线,哎,你就从表头这里慢慢摸到传感器那里,将连接6、7脚的对应线在传感器那里短接,这两根线是线阻补偿用的。

楼主:
心绕朋友:我的表图例5,6,7脚的为接ohm 19,20,21脚为TRD,我将6,7脚短路过也是不行的。 你再分析一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gg: 真是没有办法,我没有你的SENSOR接线图,无法判断。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上润的电话 0591-7830473 找郑小林 上润的工程师,邮件地址:wxy@wideplus.com

网友B:
用电阻箱输入电阻试试

网友C(2010-12-25):
WP-C803说明书

网友D(2019-01-15):
呵呵,回过头来看看多年前的问题,还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