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9118数据采集卡采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3-09-10):
我正在使用PCI9118做一个数据采集的课题,发现几个问题,特向大家请教。 1,我使用双缓冲模式,轮流采集两个通道,发现当采样频率比较低,如100K时,采集的数据正确,可是当采样频率比较高,例如330K(PCI9118的最高采样频率)时,采集的数据结果就很奇怪,两个通道相互干扰,数据结果明显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2,如果选用双缓冲模式,当buffer比较小时,经常会发生丢数现象。例如在300K采样速率,缓冲设为2048甚至更大时,都会发生丢数。这种现象是否正常?不知道是否我程序的原因。

网友A(2003-08-05):
和技术支持联系一下吧。 看起来很奇怪的。

网友B:
2048 / 330K = 0.0062 秒 = 6.2ms 您的 buffer 只要 6.2ms 的时间就可以让它 overflow, 结果就是 lost data.

网友A:
可是在驱动中这个时间足以接到半满中断并移走数据啦.

网友B:
他讲的可能是 Buffer(因为可以由他设定), 而不是 Hardware FIFO. 所以他的 Application 对 Buffer 的处理速度也得很快才行.

楼主:
谢谢国安和GeryLin的回复。 在程序中,我是使用查询buffer是否半满来处理的。好像PCI9118没有提供以中断方式处理这个半满buffer的方式。 我把buffer增大以后,丢数的问题没有出现。

网友C(2003-09-10):
两个通道之间互相干扰在数据处理的角度来说叫crosstalk. 好象我这找不到合适的方法。要么用更高端的AD卡,但是9118已经是一个高速卡啦,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的AD卡--PCM3718HG,理论100K,我使用了2个AD通道,在单个采样频率在20K左右,就出现了CROSSTALK。只要在程序中多点延时,就不会又有这现象了。但是该用PCM3718H,在这个采样频率就没有如此现象。 --------跟板卡有关系的。如果有能力,自己做DSP开发能够解决的吧! zhoujoejx@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