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问题,用220/380变压器变出的2相380V电源接变频器和电机试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03-09-10):
(无正文)

网友A(2003-08-04):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220V变到380,如果是只有单相电源又要使用变频器的话,可以选择单相输入型的变频器,但电机还是要用3相的,因为现在好像还没有可以直接驱动单相电机的变频器。

楼主:
我是在公司里试机用的,电机是要接3相,但是变频器就只能用2相的380V输入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用2相的380V输入变频器试机时,你的电机功率不能太大(要看变压器功率)!!有少数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可暂时取消这功能,很多只要短接光隅的输出端就可以!!

网友C:
如果变频不带缺相保护,长时间使用对变频有什么影响吗??? 请指教

网友B:
试机就没关系,用于正常生产则最好是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大一级!不然变频器直流电压波动大或跳低压!

网友D(2003-09-04):
3相380的可以用1相220的来试机吗?

网友E:
变频器功率必须比电机功率大至少一个等级。同时电机不能带负载,试机时间不能长。同时要把缺相保护取消。 切记不可长时间使用,对整流模块影响较大

网友F:
负载不大就没问题!

网友G:
想问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H:
试机是可以的,但电机最好不要带负载! 运行时间不宜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