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3-09-10):
用组态软件监控plc的时候,如果组态软件中药控制某个输入点的时候,是不是会与外部控制按钮冲突,例如外部按钮已经按下是某个输入点置位,而组态软件中又有一个按钮要是这个输入点复位,他们之间有没有优先权?是不是如果要采用组态软件控制,就必须断开外部的输入?

网友A:
有点不明说什么,详细点

网友B:
用条件脚本加软逻辑作。

网友C:
必须确定优先权!然后使用脚本确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