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急救

楼主(2003-09-10):
那位大侠知道从PC机的一 个RS232串口引出的数据线能不能接两个及两个以上的MAX232,我接了两个MAX232来实现多机通讯,但现在不能正常工作,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改用 RS-485 网络吧, 它正是冲著 RS-232 无法 1 对多通信而设计的.且 RS-485 采用 differential 的电气信号, 抗干扰的表现更是优於 RS-232 许多.

网友B:
232本来就是点对点通信方式,一对多当然不好使了,采用422或485吧! 我曾经做过实验,如果在距离很短的情况下,勉强能收到数据,但数据经常出错!所以还是不要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