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客户端和服务端INTOUCH的连接

楼主(2003-09-10):
如何实现客户端和服务端INTOUCH的连接 服务端连接现场I/O。 客户端连接服务端,这部分怎么连?是否创建访问名连接服务端INTOUCH?具体如何连接?应用程序名是指什么?节点是否是服务端的机器名?主题等如何设置?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NETDDE,还是OPCLINK?

楼主:
deng_lp:你真是我的救世主啊! 用netdde!请指教!详细点好吗? 谢谢

网友A:
NetDDE一个画面在2000以内可以用 TAGSERVER构架。 访问名称:自定(如 svr) 节点名称:就是目标计算机名称 应用程序名称:VIEW 主题:tagname 选用netdde协议 客户机使用访问名时 svr.tagname1就行了.

楼主:
客户机INTOUCH但是弹出一个窗口! 创建连接,需要网络密码!我输入了服务机的密码但是说密码无效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现状是: 服务机INTOUCHE标记创建好了,客户机访问名A创建好了,访问名指向服务机。客户机我也创建新的标记,访问名选择A那个,项目名字也填了服务机的那个标记名字,然后客户机界面显示客户机的这个标记,但是没放映,然后就弹出NETDDE窗口说!“创建连接,需要网络密码”但是我敲了密码却说“密码无效”。 请指教

网友A:
你的intouch版本win版本是什么? intouch有个工具 NETDDE Extensions 进去看一下配置!

网友A:
要是怕麻烦,就把访问名的使用协议改为 suitelink intouch对intouch没有问题的,且不用配置口令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