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三相(给变频器提供实验电源)

楼主(2003-09-10):
我是维修工控电脑主板和电路板的工程师,因平是经常遇到变频器的修理工作,一般变频器大多是三相的, 而我们的工作室的电源是单相的,自个想搞一个"单相变三相(给变频器提供实验电源)"来给变频器,修好了变频器试给客户看,客户也放心, 同时也能直接收到工钱.我原来不是读机电专业的,对强电有些陌生, 我有看过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线路前级用了一个555的时基电路与三个触发电路组成一个把单相的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然后经过控制硅变成A,B,C 三个相差120度的交流电,但我没搞过(就是没试过),我想你们都是变频器的高手,能帮我设计一个,谢谢大家!汕头陈 0754-8426953

网友A(2003-03-02):
中国自动化在线 -> 应用实例 -> 正文 -------------------------------------------------------------------------------- 一般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 -------------------------------------------------------------------------------- 发布时间: 2003-2-21 10:01:07 目前人们所说的交流调速系统,主要指电子式电力变换器对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变频调速系统以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在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现代变频调速基本都采用16位或32位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从而实现全数字化控制,调速性能与直流调速基本相近,但使用变频器时,其维护工作要比直流复杂,一旦发生故障,企业的普通电气人员就很难处理,这里就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分析一下故障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一、参数设置类故障 常用变频器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1、参数设置 常用变频器,一般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这些参数叫工厂值。在这些参数值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以面板操作并不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要对变频器参数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认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2)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3)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 (4)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之和。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2、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二、过压类故障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三、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四、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五、其他故障 1、欠压 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2、温度过高 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器温度过高,检查变频器的通风情况。 3、其他情况 如硬件故障,通讯故障等,可以同供应商联系。 【发表评论】 【推荐给好友】 【关闭窗口】  相关信息 专题报道:2003年第二届工厂自动化、仪器仪表(深圳)展览会筹展纪实 (2003-1-9 10:48:08) 森兰变频器通过CE认证 获得欧盟市场准入证 (2002-12-20 15:03:35) ETHERNET Powerlink―适用于自动化和驱动的最佳实时以太网标准 (2002-12-19 15:51:54) 专访:中达自动化 (2002-8-15 9:43:09) 变频调速器在石化生产过程中的节电及可靠运行 (2002-8-2 11:25:31) 我是个大一学生,我在网上查到这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学的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你对此有兴趣吗?我的E-MAIL wwk_boy@yahoo.com

网友B:
你学的使伺服电机的控制,与变频器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电机调速的分支。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实用犯围不同。 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220V变380V的变压器,单相输入既可。许多380伏的变频器对低输入电压有保护,有的没有。轻载或空载试车就行。

网友C:
大多数变频器单相380V输入能正常演示

网友D:
你不用弄个硅整流的方法,可以采用普通单相电经过移相就可实现三相电的。具体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可以运用这个原理来实现的。

网友E:
其实不需要三相电源也可以实现.只需选用一变压器经220V市电转变成380V,然后接入变频器的R与T端子即可启动变频器,空载或轻载时问题都不大.我就是这么做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把参数里的缺相保护去掉直接用单相电源调试

网友G:
对啊,用变压器经220V市电转变成380V,然后接入变频器的R与T端子即可启动变频器,空载或轻载没问题的.

网友H(2003-06-10):
我这里有一台三相220输入三相380输出的变压器 低价转让 如有需要请至电:0532-6795677

网友I(2003-08-21):
请教一下:变频器的内部系统主要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以及变频器的面板应该怎么调试,具体的参数是怎样的.

网友J:
先用个变压器把单相220V变压单相380V,找个二手的变频器接进器,起动后就是个三相电源,但记住不要长时间用,碰上大功率的变频器就要先让电容充下电再接进去起动

网友K:
你们说的那个R和T端子就是整流桥的+—端吗? 要是弄个220转380的变压器,要多大功率呀

网友J:
三相电输入的R,S,T端,变压器买个100-500KVA的

网友K:
变频器接进器是什么冬冬?

网友L(2007-11-29):
我这里有一台三相220输入三相380输出的变压器 低价转让
  如有需要请至电:024 81996085

网友M(2008-05-27):
LZK2205系列单相变三相供电电源

型号 LZK2205

详细描述
LZK2205系列单相逆变三相供电电源
简介:在一些地区,供电困难一直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小功率机械设备需要稳定的三相电源,而实际场地只有单相220V供电电源.我公司根据用户需求,特开发了LZK2205系列产品,技术参数如下:
① 功率7.5KW、5.5KW、4KW、3KW、1.5KW、1KW.
② 输入AC180V-250V/50Hz,输出三相380V±8%.
③ 输出频率可调,范围35Hz-65Hz . 体积小重量轻。
④ 有过载保护,可提供1秒、1.5倍额定电流.
以上产品也可根据用户要求特制.有需求的朋友请电话13993161213

网友N:
用变压器经220V市电转变成380V,然后接入变频器的R与T端子即可启动变频器,空载或轻载没问题的.

网友O:
大多数变频器单相380V输入能正常演示

支持

网友P(2010-03-21):
现在有这种产品,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而且可以变频

上海瑞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www.regentpower.com  www.ruijinpower.com  www.regentpowe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