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楼主(2003-09-10):
我要进行内燃机数据采集的研究,所用软件是LabVIEW,要测试的参数如下: (1)进气温度(模拟量),范围:-50℃~120℃; (2)空气流量(模拟量); (3)气缸压力(模拟量),范围:0~15MPa; (4)水温(模拟量),范围:-50℃~800℃; (5)节气门开度(模拟量),范围:0~5伏; (6)排气中氧浓度(模拟量),范围:0~5伏; (7)上止点位置; (8)曲轴转角位置。 现在有曲轴转角信号(数字脉冲信号,频率比较高,最高频率为31200HZ),用它作外部时钟来采集其它的模拟信号,也就是每一个脉冲信号来了,就要采集一个数据,保证转角信号与别的模拟信号一一对应。 还有一个基准信号,也就是上止点位置信号(数字脉冲信号,频率是曲轴转角信号的1/360),用它来触发整个循环的采集开始和结束,并且1个循环的周期很短,只有0.03秒,并且我要采集5个循环。 发动机数据采集要求比较高,要用到差分输入。 根据上述,我应该选何种卡?而且我现在有电荷放大器,还需要信号调理模块吗? 谢谢!

网友A:
我公司的动态分析仪带外时钟输入,基准信号触发,循环采集可以通过多次触发,可以负延时调节,在西南交大、航空某研究所做过内燃机、发动机的测试及研究,基本能满足你的要求,具体的细节我想咱们电话交流或当面交流,更有助于解决问题些,我的电话是028-84384468 陈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