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楼主(2003-09-10):
大家好! 我有一台OMRON的C200H、 CPU21、及C200H-LK201,我想学习CPT软件,自己作了一根RS232连线, 连接方法是: 2 - 2 3 - 3 5 - 7 7,8 - 4,5 4,6 --------------- ------------- my computer LK201 LK201的设置是0052,DIP:OFF OFF ON OFF。 当我建立好工程后,设置连接都对,可就是与C200H无法在线连接,谁能帮帮我?

网友A(2009-10-06):
我的PLC型号跟你不一样但也是自己做的数据线,第一次也是连不上,不过在国外的网站查到一个解决方法,将plc上第六个dip打到on就行了。编程软件上选好对应plc型号和cpu型号,其它设置默认就行了。一试就连上了

网友A:
补充下plc型号:CQM1  CPU41  编程软件CX-PROGRAMMER5.0完整版(四五百兆的)  数据线DIY的

网友A:
本来想给你发个数据线图片的,还要什么VIP才能发。。。分享东西也要什么特权,,,哎。。。悲哀的 中国工控

网友A:
DIYRS232数据线:

pc端2,3,5 依次连plc端的2,3,9

pc端4,6短接 7,8短接

plc端4,5短接

注:之前提到的第六个dip 端盖上注释:rs232:FIXED SETTING 别拨错了

网友A:
还有问题联系我qq534666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