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fr-a240e-5.5k变频器如何复位

楼主(2003-09-10):
先生:请问三菱fr-a240e-5.5k变频器如何复位(reset翻成日文怎么写?)

网友A:
RES-SD复位,也可关电源一次!!

楼主:
面板上没有RES-SD键,关电源n次也不行,欠压保护显示

网友A:
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B(2009-03-14):
三菱变频器FR-A240E-5.5K-EC的使用手册或说明

网友B:
请问唔应该边个有三菱变频器FR-A240E-5.5K-EC的使用手册或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