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中的time函数?求助!

楼主(2003-09-10):
在wincc的内部函数中,有标准c的函数,在c_bib中,其中有一组time函数 我在用的时候,总是有提示说,数据类型不正确,请问要用什么样的数据? 怎么使用呢?要自己定义吗? 谢谢!

网友:
在你使用函数时,上面有参数的数据类型 在time中 在编程是你可以定义那种参数类型的 变量

网友A:
如果你有MSDN,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有关time函数和使用的数据结构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