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助!谢谢!

楼主(2003-09-10):
我是一名学生,刚学wincc。请问在这个软件中的时间延迟是用time函数吗?它的参数是什么类型?我想在一个事件发生2秒后,发生第二个事件,事件之间的时间怎么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也刚学wincc,哪里有wincc的函数帮助大全啊?

楼主:
用WINCC的库函数,写一个项目函数。

网友B:
请问PSZH,怎么能用WINCC用COM与单片机通讯,用哪个控件

楼主:
PZSH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写项目函数可以做出 时间 延迟吗? 时间延迟在内部函数里可以直接找到吗?有一组Time的函数 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指教! 谢谢!

网友C:
你说的可以在WINCC 实现,但在PLC内实现是最好的。

网友D:
用PLC做这个延时比较方便,但是用WINCC来编延时的确有点麻烦。我也尝试编过,你可以在项目函数中编一个脚本,采用变量触发的方法,而将变量的时间改成延时的时间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好像只是用于一个延时的方法,如果要连续延时,好像用状态变量可以实现,可以尝试一下。我也是一个新手,希望大家讨论讨论。虽然在PLC中直接调用一个延时函数很简单,但是不一个每一个项目都是直接和PLC连的,所以在上位机上做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D:
对了,WINCC的time函数不是用来做延时用的,好像是反馈时间的作用!!!

网友E:
在全局脚本中编一个函数,使用周期作为该函数的触发方式,然后在函数中读写wincc变量即可实现

网友F(2005-10-09):
敢问wincc中的vbs可以将数组传给一个变量吗???如果能,怎么传???/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