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升级已经建立SQL数据库取代原先EXCEL的问题,

楼主(2003-09-10):
小弟最近手头上的一个项目想请各位高手给诊断一下。 之前的系统采用Intouch5.6B开发,生产线上两台工作站LCC,SMC分别负责机组控制(line control)和堆垛管理(stack manager).操作系统分别为DOS6.22和WIN3.1。其中LCC使用NETDDE和SMC以及上级系统通讯。使用GESNP和PLC通讯。其中LCC跟上级系统的数据交换运用EXCEL Worksheet,接受数据时上级系统发送的DDE变量送到Worksheet接收区Intouch通过读取到特定的标志位的改变来调用相应的数据更改脚本并进一步调用Excel的宏将临时储存于接收区的DDE变量拷贝到相应的配方模板文件。发送数据同理。 由于上级系统采用NETDDE FOR OPEN VMS(HP的操作系统),运行不稳定,以及之前机器资源不足等问题,改造方案如下: Intouch升级为7.11版本,画面汉化;用vb重新开发上级系统和LCC的通讯程序,取消NETDDE方式采用TCP/IP电文通讯方式,替代原先的EXCEL使用NETDDE的宏程序;增加SQL Server存放数据,代替原先的配方文件。 主要问题如下: 抛开硬件的因素,Intouch软件是否可以顺利在两个版本上升级(win2000系统),TCP/IP方式intouch是否直接支持(我对VB不熟,直接支持那最好,或者有什么编好的程序可以直接用的)。微软SQL Server2000是否要重新编制对于Intouch的API?还是说Intouch可以通过某种脚本直接调用?有没有现成的脚本? 总之思绪比较乱,可能之后还有一些问题,希望各位高手能给点经验,如果有上海的高手肯指点那就更好。 我的油箱ericsang@tom.com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这么复杂的,LCC的通讯程序即然重新写,就可采有OPC或SUITELINK方式,这样写好的程序就直接可与intouch 通讯了,SQL数据库部分,看您的需要用intouch工具再写就可以了。 关键是LCC的硬件驱动部分。PLC方面可找intouch要现存的驱动. 这可写一到两个程序就完成这个工程。

楼主:
传说中的deng_lp大人,您果然显身了,十分感谢您的建议,具体项目我才开始做,以后有问题还要麻烦您呢。我不知道您是不是WONDERWARE公司的或者是别的什么,我这边还有软件采购的问题,当然是希望对方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了,只是针对我个人方面,不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另外:我阅读以前的帖子,是不是用VB编写一个简单的SQL数据库调用程序,然后转换成QUICK FUNTION(不是很懂这是什麻东东)放在Application 脚本的运行期间用,比直接用Intouch自带的sql脚本要好一些呀?再问一个私人的问题,您在上海么?

网友A:
我在苏州,和您是同行吧,建议不要使用intouch的自带脚本写SQL, QUICK FUNCTION是intouch脚本的自编函数库 ,相当于VB中的sub(function). 用intouch扩展工具写外挂程序比较灵活。当然也可以用OPC来作,这样选择性更大一点,因为OPC可适用于绝大多数组态软件。这样你在采购问题上好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