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 s7-300与wincc的mpi连接

楼主(2003-09-10):
(无正文)

网友A:
买块卡,买根电缆. 接上设置以下就可以了 问题不清楚???你到底问什么???

楼主:
漏打了,原有一工控机,cp5611卡,可以顺利连接wincc与s7-300,但由于需要调试,虚与本本连接,只能考虑串口,但在本本上,可用mpi电缆连接step7,却始终无法连接wincc??请问wincc支持串口连接s7-300吗?可以的话,改如何正确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B:
可以,但必须在SET PC/PG INTERFACE中设置wincc(mpi)的interface为PC ADAPTER(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