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欧姆龙plc变量连接求助

楼主(2003-09-10):
组态王在和欧姆龙plc通讯时,组态王中定义的i/o变量可以和plc的IR的位地址连接吗 ?是不是只能与IR,AR,HR,DM等的字,双字等连接,不能单独对位操作。

网友A:
可以单独对位操作的!

网友B(2009-07-24):
可以单独对位操作的!怎么操作?

网友C:
可以单独对位操作的

比如:可建立一个按钮,链接辅助寄存器w1.01等等。。

网友D:
只可以对字操作,如果需对位操作,则需建立内存离散变量,用bitset命令赋值和用bit命令读出返回值,详细请参考函数命令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