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模块

楼主(2003-09-10):
那些PLC可以扩展以太网模块?价格如何?

网友A:
据我所知,SIEMENS有,但要差不多一万块钱

网友B:
B&R的有,价格不是很高,几千而已 比小日本的好多了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B:
AB的CONTROLLOGIX系列就有。不过我教你一个省钱的办法。用SWITHING。QQ:89709245

工控啊!

网友:
现在的年代,一般好一点的PLC都可以扩展以太网呀,无论是西门子,三菱换是欧姆龙,都可以的,价格可能三菱的便宜一些,欧美的一般都很贵的。

网友C:
三菱的用过吗?

网友D:
三菱的以太网还算好用, 设置比较简单。

网友E:
schneider 的最好,其中PREMIUM在CPU上就有以太网口,省掉以太网模块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