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A/D采集的弱弱问题

楼主(2003-09-10):
请问老师,A/D芯片的时钟输入,输入的是其系统的主工作频率呢,还是该A/D芯片所 规定的特定的频率?到底该接什么时钟频率进A/D的CLOCK腿啊? 3X!!!

网友A:
应该是A/D采样的频率。

网友B:
如果要用硬件定时采样频率的话,是用象82c54这种芯片,分频后接到A/D的CLK端。如果是软件控制的话,就把解码后的信号直接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