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循环间歇数据采集请教

楼主(2003-09-10):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想利用ADLink PCI9812在20M采样率下采集一个信号(只使用单个通道),看过一下前面的帖子,感觉连续采集存盘有困难。所幸信号的特征是局部的,因此想通过间歇性的采集存盘来完成。具体一点说就是:0~5秒内完成0~0.1秒这2M样点数据的采集与存盘;5~10秒内完成5~5.1秒这2M样点数据的采集与存盘;以此类推。现在不能确定的问题有两个,想请教各位: 1.AI_ContReadChannelToFile能否保证无丢失的将0.1的数据在5秒的时间里采集并存盘? 2.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保证采集和存盘动作在确定的时刻启动呢? 小弟初涉数据采集领域,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恳请各位不吝赐教,这边先行谢过

网友A:
你所说“信号的特征是局部的”是否可以将该特征作为一个触发事件,如果可以的话,可考虑采用合适的触发模式来启动采样 而AI_ContReadChannelToFile在5秒钟内存储2M*2=4MB的数据不会有问题

楼主:
多谢你的热心帮助。还有一点问题要请教大家: 一次采集完成之后,如果不Release_Card,而要等待下次触发再采集,流程上应该返回AI_ContReadChannelToFile之前呢;还是应该返回AI_9812_Config之前;或者都不对,而是应该作其它的什么? 最近在考虑9812是否适用于我们的课题,本人没有经验,却必需决定买还是不买,干系重大,希望各位多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B:
或许你也可以看看研华的pci-1714

网友:
您好:据我所知,单张并行采集卡要解决你的第一问题有一定的困难,我所知的单张得用多次触发功能可改决快慢两个信号的采集处理,此功能还需硬件设计时支持,第二问题比较简单,根据测试对象特点,选择好触发条件,启动采集,工作方式:采集-处理(存储 显示)-再采集-再处理,要在采集的同时进行存储,编译软件即可。当然,这个过程在瞬态中有个时间差,那就是总线的速度。如有不尽不对之处,希望能进一步交流。我的号码是028-84384468 陈

网友C:
我觉得如yoyo1101所说,采集数据是没有问题的。5-10妙完成数据的存盘也不会有问题。 骆驼的这个问题: 一次采集完成之后,如果不Release_Card,而要等待下次触发再采集,流程上应该返回AI_ContReadChannelToFile之前呢;还是应该返回AI_9812_Config之前;或者都不对,而是应该作其它的什么?呢;还是应该返回AI_9812_Config之前;或者都不对,而是应该作其它的什么? 可以返回到AI_ContReadChannelToFile之前。 控制时间的问题,比较难办。计算机控制时间一般不准确,可以考虑外部加一个定时期间作为触发。

网友:
我想楼上所说的是指时钟精度吧,不知对不?骆驼兄不知能否说下你的信号源的特点,测试对象是哪方面的,要想测试出啥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应证你的想法.

网友:
具我所知,ADlink的卡实现你的采集功能是可行的,但如果你对动态信号测试不是很熟悉,时间又紧张的话,可考虑选择专业动态测试厂商的成熟产品,采集存储显示分析软硬件都配套的,稳定可靠又省事,你选择20M采样率,AD为12bit,存储深度大于2M字节,具有多种内、外触发方式,可多次触发及自动存盘功能的就行了。你若需要,我可给你提供一些联系方式。我的邮箱:tei@X263.net 另外,做动态测试,传感器和前端调理的选择也很重要,其频响和精度直接影响测试结果。你是想测应变或压力吗?

楼主:
前些天生病卧床,今天一上来,就发现各位给了这么多的帮助,感动至极,先给各位道个谢。 我们的课题说穿了是要获取一个飞行体航迹上的等时间间隔的一些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0~5秒内完成0~0.1秒这2M样点数据的采集与存盘;5~10秒内完成5~5.1秒这2M样点数据的采集与存盘”。现在我们想的是采集数据从通道1进来,自己做个时钟从通道2进来并设置为触发源。采集的长度靠缓存的点数控制,采集的间隔靠时钟的周期控制。大家给看看可行不?

网友D:
好辛苦。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呀。 如果低于5MB/s的流盘速度,可以用普通硬盘配合9812的AI_ContReadChannelToFile来实现。 如果再高的话,现在ADLINK的DAQStreaming系统可以做到40MB/s的采样——存盘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