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有关凌华DAQ2204多功能采集卡的问题

楼主(2003-09-10):
我这边有一块凌华的DAQ2204多功能数据采集卡,请问是否能检测10个左右的频率在几百K的电压波形?~~ 是否要使用多线程的操作系统呢?用VB能否实现多线程呢?~~~~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另外的问题,有没有凌华的能支持DAQ2204的DAQCreator版本?~~如果有的话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A:
DAQ2204多通道DMA传输的最大采样速率为1M/s,那莫10路信号的话每通道采样速率最多为100K。实现连续采集的话,用多现成效率要高一些,不过VB实现多线程比较复杂,用VC相对简单一些。另外,目前凌华的DAQCreator还不支持DAQ2204。

楼主:
多谢多谢~~~怪不得我找不到能支持2204的DAQCreator呢 不知道使用VB.NET能不能实现多线程呢?~~~ 另外,线程数量的限制是被系统限制的还是被软件限制的呢?~~~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DAQ-DASK那个软件好象只能实现4路的模拟输入的显示功能,要是想显示比较多的话要怎么办呢?~~~~

网友A:
并不是说VB或VB.NET不能实现多线程,只是相对来说实现起来会比较复杂。如果用VC编程的话,线程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我们的驱动软件只能实现4路的模拟输入的显示,而是例子程序里只做了四路采集与显示,因为例子只是提供给客户的一个参考,如果要实现较多通道采集的话,那摸就要对例子进行修改或者直接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了。

楼主:
HOHO,谢谢谢谢,明白喽。。。看来我还是在采集卡自带的软件的基础上来加以改进了~~~只是VC不熟,还是用VB先吧,要是不行的话再用VC,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大师拉~~~

网友B:
VB做多线程有点麻烦。 普通采集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