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应用案例

楼主(2003-09-10):
ZH-Txx系列同步控制器的应用 ZH-Txx系列同步器可以应用到很多场合。下面结合应用实例,介绍本系列同步控制器的应用场合和使用方法。 ZH-T21在宽幅布制造设备中的应用 在宽幅布生产工艺中,有一道必需的工序,就是将宽幅布拉宽并定型。在这一工序中,要求生产设备保证布料在前进的过程中,布料的两侧必须同步前进,否则布料就有可能被扯裂。这一方面的同步精度要求很高,一般要求在全程范围内,两侧的位移误差不能大于布宽的千分之三。因此,对同步控制器的要求也很高。 ZH-T21同步控制器根据两个编码器的信号,采用PID控制算法通过变频器控制被动电机的转速,从而实现主、被动传动机构在位移上的同步。 该系统已在山东烟台福山宽幅布厂的生产设备上得到了应用。实际运行结果表明,该系统不但具有很高的同步精度(运行误差不大于1毫米,即不到幅宽的千分之0.5),而且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从开始运行至今,从未出现故障)。 ZH-T42在炼钢炉炉盖液压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炼钢炉的炉盖在炼钢过程中需要升起和盖上,这一过程由液压系统实现。炉盖很重(约有10吨),需要在4个角上由4套液压装置进行提升。这4套液压装置必须同步运行,而且对同步精度也有较高的要求。 由于炉盖的运行是双向的,既有上升的动作,也有下降的动作。因此,需利用编码器的正反转编码功能,采用3个ZH-T41同步控制器构成整套控制系统。 该系统的同步控制误差可达毫米量级。 ZH-T41在铝型材加工设备中的应用 在铝型材加工过程中,铝型材被挤压出来后,一方面需要由专门的牵引装置保持恒张力牵引,另一方面,又需要一个随动锯进行同步切割。在切割过程中,随动锯的运动必须和牵引装置保持很精确的同步,否则,设备就有可能损坏。这一同步控制可由ZH-T41同步控制器实现。 采用ZH-T41同步控制器的随动锯控制系统组成框图如图8所示。4路输入量为两个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输出量为控制随动锯的变频器控制信号。 在这一系统中,牵引装置的恒张力控制采用了变频器本身所具有的恒力矩控制功能,它也可以采用ZH-Txx系列同步控制器来实现。 ZH-T11在电缆生产设备中的应用 在电缆生产线上,需要电缆保持恒定张力。这一功能要求可以采用ZH-T11或ZH-T21实现。 期望的张力可通过面板设定,也可以通过电位器进行设定。采用这种方式的输入量为张力值,它是一个模拟量;输出量为变频器的控制量。这一系统的控制精度和张力传感器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张力的控制并非采用张力传感器来实现,而是由两个编码器检测牵引绞盘和随动绞盘所运行的距离。实现横张力,关键要实现两个电机转速差的恒定。在这一系统中,可通过面板设定需要的张力值(实际上是速度差值),而且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动态设定。 ZH-Txx同步控制器应用小结 上述示例是ZH-Txx系列同步控制器的部分应用,应用实际结果表明,该系列同步控制器具有应用灵活、使用方便、控制精度和可靠性高等特点。该系列控制器还可以广泛应用于造纸、纺织、材料加工、包装等行业和设备上。ZH-Txx同步控制器的使用,必将提高相应设备的性能指标,为用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网友A:
能否给我详细的应用资料,因为我在纺织行业的拉纱送纱设备中就要实现同步,有三台变频器和一台PLC,做失败了,不知是外围控制和程式是怎样做的,有请各路高手。

楼主:
请感兴趣的朋友直接电话联系:0535-6719766刘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