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icon PLC

楼主(2003-09-10):
各位高手: 有一个问题求助: download程序到PLC时出现提示“EFB Mgr Service on PLC failed,See Message windows for details. Error ID:OLI-21707”,在message windows中提示“E_EFB_FP_TYPE_WRONG(-1250)”,但是用PLC仿真程序却不会出现问题,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所用系统为:CPU11302,Concept2.2 多谢赐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A:
hhhzzz: 您好,您的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什么引起的,能共享给大家吗,以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谢谢 ZXMZXMZXM

网友B:
OOOO,胡说要分地方,施耐德棋下四大品牌都有PLC,现在施耐德所有PLC都叫MODICON了。对施耐德来说MODICON=PLC

网友C(2006-02-21):
PL7的初始化键做什么用啊

网友D(2008-06-16):
施耐德棋下四大品牌都有PLC,现在施耐德所有PLC都叫MODICON了。对施耐德来说MODICON=PLC

网友E:
我也想知道错误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怎么错了!

说出来啊!1

网友G:
施耐德旗下目前只有TE品牌的中高端系列PLC才有资格打上Modicon的标记,小型的Twido、Zelio Logic之流是不打的,所以说楼上有几位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