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Micromaster Eco)上电即跳闸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3-09-10):
请问各位大侠: 我公司现有西门子变频器(Micromaster Eco)上电空开即跳闸,请问大侠是什么故障,如何处理?另有一台同样的变频器频率不受压力传感信号控制,特此请教。

网友A:
你好,可能整流部分坏了

网友B:
你检查一下输入端。如要维修请打021-62141466

网友C:
蓝仙子说的对

网友D:
呵呵三相整流桥短路换一个就好,如果是和功率模块做在一起的那就要另加了.

网友A:
变频器不一定坏,最好把你负载和关联电路检查一下,我的现场经验:很多都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应注意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