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昆腾PLC用profibus结构

楼主(2003-09-10):
现在我想用昆腾的PLC通过profibus结构将各个分站和主站连接,请问各位高手知道除了使用现场总线的结构外能不能用环网的方法连接!!谢谢,急,.

楼主:
介意采用NOE71100以太网通信模块,连接成以太网环网!看实际情况添加交换机!

楼主:
施耐德有专用模块可以和PROFIBUS 总线相连 140 CRP 81100 以QUANUM PLC作为主站,可以连接126个从站,通讯速率为9600到12M。

网友A:
如果使用PROFIBUS的话就不能使用Quantum的模块做分站,但是可以用Momentum,Advansys来做分站。PROFIBUS的随长度增加速率的衰减速度很快。用S908比PROFIBUS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