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300网络方案?

楼主(2003-09-10):
请教SIEMENS S7-300组成网络的绝佳方案,包括上位机的配置。

网友A:
profibus或工业以态网

网友B:
如果使用S7300系列无PROFIBUS-DP端口的CPU,简单地使用MPI端口组网,上位机选PC,插CP5611卡或RS232/MPI转换器。此网络传输速率和节点数限制较大,但显示、记录数据和打印报表是没有问题的。使用S7300系列带PROFIBUS-DP端口的CPU,简单地使用DP端口组网,上位机选PC,插CP5611卡或RS2332/DP转换器;此网络传输速率和节点扩展空间较大,如果是把RS232设备接入DP网络也较方便。另外,还可选CP组网,如CP341,组成MODBUS网。

网友C(2011-01-12):
几年前某公司为我们安装了S7系统,(FIX7.0软件,s_7驱动,CP5613联网, 3个S7-300子站(CPU315-2 DP联网)),现在装FIX7.0的工控机坏了,原来那集成公司也倒闭了,我们的系统瘫痪了.

我从坏的工控机硬盘上找到FIX的目录FIX32和组态目录Usauto. 现在我们想恢复这个系统,买了台新的工控机,安装了原版FIX(安装后用老FIX32目录覆盖新的目录),运行原来的组态,FIX32能启动S_7驱动并能看到变量表,但工控机找不到一台S7子站,通过PG/PC接口管理工具也找不到子站.

肯求高手指导如何做.

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没有具体要求么?那建议看看《西门子产品概览》,西门子网站上有的,里面有所有西门子产品的网络架构。。。

网友:
估计要是按照西门子全系列的绝佳配置弄下来估计得上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