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1a指令请教

楼主(2003-09-11):
omron 有个上微分指令DIFU,如果有程序:LD 00000 DIFU 20000,其中00000由常闭触点控制,请问上电后第一个周期执行此指令时20000变ON吗?

网友A:
做个实验行吗,写个程序 LD 00000 DIFU 20000 LD 20000 LD 00001 KEEP 20002 LD 20002 OUT 1000 一看不就知道了,如果1000输出了, 是不是就能证明第一个周期是ON了呢 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B:
如果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之前00000触点已动作,则20000输出,否则要等下一周期!

网友C:
有时间看一下omron的编程手册吧!那里解释很详细!

楼主:
上电后00000未动作,一直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