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STOP

楼主(2003-09-11):
在三菱FX系列PLC中,如何使用外部X输入点作为系统的RUN/STOP信号处理的???

网友A:
在你所编写的程序中,选用参数设置parmeter 中的PLC system1 有一个RUN TERMINAL INPUT 选项中设置,完了之后传程序时把这个参数也传到PLC中就行了

网友B:
用外部信号出发特殊继电器8035 8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