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组态王与欧姆龙PLC连接变量定义的I/O数据类型求助?

楼主(2003-09-11):
在定义连接I/O数据类型的时候,发现数据类型有以下10种: IR,SR,AR,LR,TR,DM,TC_STA,TC_VAL,ERROR,TIMEOUT,COMMERR. 前面6种在PLC中都有同样的类型,可是后面的4种,不知道怎样和PLC中的类型对应起来?? 请斑竹及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7-11-26):
IR,SR,AR,LR,TR,DM 都是寄存器吧

网友A:
TC_STA,TC_VAL,ERROR,TIMEOUT,COMMERR 是特殊用的吧

网友B:
TIMEOUT 0-0 读写 USHORT I/O整数 超时寄存器
ERROR 0-1 只读 BCD I/O整数 错误寄存器
TSV 0-2047 读写 BCD I/O整数 定时器设置寄存器
CSV 0-2047 读写 BCD I/O整数 计数器设置寄存器
这几个寄存器,是组态王的内部寄存器,在PLC中是没有对应量的,你仔细体会一下,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小鸟乱飞在 2007-11-27 13:25:00 发表的内容:
TIMEOUT 0-0 读写 USHORT I/O整数 超时寄存器
ERROR 0-1&nb…
--------------------------------------------------------------------------------------------
学习了,呵呵,一直没用到这几种寄存器

网友D:
是这样的

网友E:
COMMERR 为1的时候表示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