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改460v 50hz为460v 60hz电源

楼主(2003-09-11):
各位老师: 有一台设备,要求电压460V 60HZ 3PH 目前电压为220V 50HZ 或 380V 50HZ 我应采用何办法解决?

网友A(2003-05-09):
1。用变频器,这我不是很熟!呵呵! 2。用进口的50Hz和60Hz可调的UPS电源做供电电源!

网友B:
老外产品,功率不大,可加入电容

网友C:
我是一公司的技术开发工程师。我公司有这种产品,同时也已经有许多产品正长期运行。输出为三相四线制。一般输出线电压为380VAC,相电压为220VAC。像460VAC需要定做。可发E-mail咨询。 E-mail:scliuwenbing@tom.com

网友D:
我公司利用变频器经特殊设计现已定型生产出变频电源。输出电压、频率任意可调,输出波形为正弦波,功率10~800kw,象您这样的情况已有多台在正常使用。该变频电源最大的特点是价钱特平(是普通变频电源的1/5)而且性能非常稳定(采用进口变频器作为逆变部分)确保10万小时无故障运行。欢迎来电查询:0750—6188682

网友E:
变频电源是折衷的选择~ UPS的蓄电池比较贵,如果不需要掉电延时供电的话,没必要选择UPS 如果是电机,那么用变频器也需要定制,而且负载只能是电机,不过变频器带电机要比变频电源有一点优势,就是可以从低速启动,变频电源也可以带电机,但是如果不加其他设置的话,没有低速启动的功能 如果是任意负载,比如阻性、容性负载,而且存在三相不平衡的问题,那么就非变频电源莫属了

网友F(2003-09-01):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电源产品,敬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sps-power.com 联系人:孙伟 E-mail:hong_yi1980@sohu.com 联系电话:0512-68154701/0512-68154601 传真:0512-68154101

网友G:
我公司可以提供(不过要订制),该电源的变换过程为AC--DC--AC,另请问功率多大,单相还是三相?如有兴趣可回复具体技术要求至如下邮箱: szxhdq@163.com 深圳星河:鲍钧 0755-83615866 83622685(FAX)

网友B(2007-09-13):
定制一台变压器即可.功率稍大

网友H(2008-12-20):
我们是深圳市阳宏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的,专业制造这种电源的,这种电源可采用交流变频电源、AC POWER SOURCE或者采用60HZ电力三相变压器,当然是采用变压器成本要低得多。我们的网站http://www.sps1800.com 联系人:汪经理

网友I:
如果负载对转速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作任何改动,直接用。否则就定制一台变压器即可,功率稍大。

网友I:
如果负载对转速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作任何改动,直接用。否则就定制一台*****变频器*****即可,功率稍大。

网友J:
赞同 密*码 同志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