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plus,存在请进

楼主(2003-09-11):
我是变频新手,现在做一个变频器的散热设计,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希望得到大侠指点。 散热设计第一步,确定散热器到环境温度的热阻Rsa,Rsa≤Rja-(Rjc+Rcs) 其中Rjc是电力半导体器件如IGBT芯片到基板的热阻,对吗? 如0.75KW变频器,选用BSM10GP120(IGBT), 设变频器η=80%,允许IGBT最高结温110℃,环境温度40℃, Rcs = 0.2k/W, BSM10GP120手册中逆变管,整流管,制动管分别有热阻Rjc为1.2 , 1.8 , 1.2 ,要是把它们加起来,光Rjc带来的温升就超过许可范围,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请问K/W 就是℃/W 吧? 问题粗浅,有什么概念不对都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1.变频器效率不止80%。 2.变频器损耗包括模块、风扇、开关电源等。 3.热阻不该加起来,其实他们接近并联,当然还应考虑热源不同。初步计算,只考虑逆变就可以了。

网友B:
非常感谢solong75, 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散热器设计是这样的过程吗? 一、确定散热器热阻 ΔT=Tj-Ta Rsa≤ ΔT/Pd -(Rjc+Rca) 上式中,ΔT最多也就90,Pd要以k计,Rjc即使只算逆变管的也是0.x, 这样Rsa肯定是负值。这个方法我从李宏的《电力电子设备用器件与集成电路应用指南(4)》看来,不知应用得正确否?如果能有变频器设计方面的书推荐,那就更好了。 另外k/w=℃/w否,还请明示。 (为什么我的回复老是上传不了?)

网友B:
有没有人再帮我解释一下呀

网友A:
没错,k/w=℃/w,不过,k代表温升,从概念上说更准确。 结温一般会取125℃,很明显,Pd不是以kW,而是W来计算。 模块损耗难于准确计算。可以先估算一个模块的导通损耗(六个模块也可认为是并联)。 P=I*V,I=2.5,V=1.6,P=3.75W,视开关频率的大小再加一个系数,2~4。 以上计算表明,10A的模块,做7.5kW机器,毋需过虑散热器。

网友A:
更正 以上计算表明,10A的模块,做0.75kW机器,毋需过虑散热器

网友C:
再次感谢solong75,请原谅我资质驽钝,我想我可能有些概念还没弄清: 问题一: 下面是我所理解IGBT模块热模型,那么 1)我们给模块选择各种散热器只是改变Rca,也即改变Tc(Tcase),而由P(t )引起和Rjc决定的ΔTjc=Tj-Tc是不能被散热器改变的。 2)在六合一的IGBT模块中,虽然每个IGBT的热阻是并联的,可是每个管子都有功耗呀,所以按器件手册中给出Eon,Eoff算出一个IGBT的功耗后,还要乘6,而Rjc是并联,按手册值要除6,就是说算一个模块的ΔT jc也就是一个IGBT的温升——当只考虑IGBT晶体管时。其实续流二极管也会贡献一部分温升。是将二者的温升叠加呢,还是将Pd加起来,然后Rjc/T与Rji/D 取并联值计算温升?
问题二:我用0.75kw 打比方不够典型。因为10A模块是一些IGBT系列中电流额定值最小的模块,与0.75KW没有对应关系。 下面是某变频器系列额定值,各种品牌可能有些不同,我们姑且先用这种来做例题。

网友A:
1。没错。 2。精确计算当然要考虑续流二极管。这得知道电流的详细分配情况。 IGBT与二极管不能同时导通。两者是有单独热源的并联回路。 3。IGBT的压降,随电流大小变化,2.4V是10A时的压降。

网友B:
谢谢solong老师对新手的支持,受益匪浅。 (第2点中分为两部分,就是说前面对于晶体管的理解是对的了?) 那么散热器和风扇的厂家,您可以推荐一二吗?

网友B:
sonlong老师: 请问国内哪个散热器厂家的产品手册中有热阻参数(对风量或尺寸的曲线)。

网友D(2005-07-12):
请登陆www.327.cn(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用散热器网) 或联系:(010)82871271 范秀明 提供散热器选型咨询,或许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