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监控模式和运行模式的区别?

楼主(2003-09-11):
在PLC监控模式下,PLC输入/输出对外部设备有响应吗? 是不是监控模式下PLC实际上也是在运行的?

网友A:
监控模式下可以看PLC内部变量的值,运行不行。 两种模式下PLC均在运行。

网友B(2008-07-08):
我用的是CJ1M-CPU12的.通讯线都接好了,且驱动也装好了的.就是不能电脑与PLC数据传送,有那位师傅知道的?告诉我好吗?

网友C:
我用的是CJ1M-CPU12的.通讯线都接好了,且驱动也装好了的.就是不能电脑与PLC数据传送,有那位师傅知道的?告诉我好吗?

软件有问题吧

QQ  380311035

网友D:
在软件中选择对应的PLC类型。

如果你是用232口通讯的话,请将网络类型选为SYSMAC WAY。设定驱动端口名称与实际的电脑使用的端口一致。

网友E:
如果要带上位机的话,就要选用监控模式

网友F(2009-07-09):
同意4楼。

在软件中选择对应的PLC类型。

网友F:
在设备类型栏中点一下“设定”
在CPU类型栏中选择CPU类型,点“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