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90-30和cimplicity

楼主(2003-09-11):
各位大虾: 小弟手头有一工程,是用GE90-30以太网双网冗余并且是热备的系统,由于热备系统最大只能同步传输8000个寄存器,可我编程时已经超过8000个寄存器,不知各位大虾可有高见。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cimplicity的,不知是何原因我的组态软件总会不定期将进程master_TCPRD0 Halted,然后就采集不到数据了,将该进程重新启动又可恢复正常。还望工控界的各位前辈给小弟指点迷津。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2002-10-22):
1 可用一个寄存器代替多个离散量, 2 修改通讯时间配置参数;网络是否正常

网友B(2003-09-10):
您好: 我公司现有的GE组态软件(Cimplicity 6.0)和编程软件VersaPro 2.03,量大可7折. 如需请和我联系:cim_versapro@mail.china.com 150 I/O Point Development 9500元 300 I/O Point Development 17000元 700 I/O Point Development 23000元 1,500 I/O Point Development 27000元 35,000 I/O Point Development 29000元 Viewer Development System 6000元 VersaPro 2.03 3000元 何陈

网友C:
楼上的: 您好。您的VersaPro 2.03 BULID号是多少?

网友B:
VersaPro 2.03 BULID号是 2313

网友A(2004-04-23):
please connect with me! I may help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