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模拟量输出模块问题

楼主(2003-09-11):
模拟量输出模块最大输出只有11.98mA,定标是4~20mA的,请 专家多多指点!

网友A:
什么模块?配置和接线正确吗?

楼主:
AB的1756-OF8,接线没有问题,其中4mA=0,20mA=100 当从0给到50时,电流从3.98mA到11.98mA,再往上加时 电流输出没有变化,仍为11.98mA,谢谢指点!!

网友B:
能说说你是怎样接线的吗?

楼主:
接的是3和5,3为电流+端,5为COMM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