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救傻妹妹

楼主(2003-09-11):
各位工控前辈,我是学工业控制的,许多同学都不理解我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喜欢男孩子们爱干的工作,(我们班37人只有三个是女孩),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机电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反正我觉得喜欢就要去学,谁又说女子不如男了?现在我在一个企业做编程员,有许多问题越搞越糊涂,有几个问题望前辈们帮解答: 1 我用个人电脑向三菱PLC灌程式时,PLC编程器可以不外加电源吗? 2 三菱编程信号接口处的那个开关为什么打在“RUN”或“STOP”状态下都可以将程式灌进 去?到底如何是正确的? 3 PLC在监视状态下不可写程式是什么意思? 小女子学艺不精,急望前辈们赐教。

网友A:
1\用个人电脑向三菱PLC灌程式时,PLC编程器必须通电! 2、开关为“STOP”时下载程序,RUN”时程序运行! 3 PLC在监视状态下指用编程软件进入监视状态下对各点及继电器计数器及计时器的变化值及开关状态进入监视,此时不能对PLC的程序改写! 退出监视状态后才能重新下载!

网友B:
RUN时都可灌程式,只要选一个好似是什么< 强制输入的东东选项>

网友C:
1.三菱编程信号接口处的那个开关打在“STOP”状态下将程式灌进去是正确的. 2.用个人电脑向三菱PLC灌程式时,PLC编程器一定要通电.

网友D:
三菱编程信号接口处的那个开关为什么打在“RUN”或“STOP”状态下都可以将程式灌进    去!但有区别,全部灌,用STOP,部分修改后灌多可以. 监视状态也可以写入.

网友E:
1,PLC的电源必须接入相同等级的电源; 2,向PLC写入程序应该在“STOP”状态下; 3,在“RUN”状态下,每次只能修改小于127步的程序块(如果设备在运行的话,要千万小心。不然会造成机器损坏和人员伤亡事故); 4,在监控状态下能修改H、K等的值。 个人理解。

网友F:
我同意ZCMY的观点。

楼主:
非常感谢那么多热心的朋友帮我解答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