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对交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09-11):
能否通过限位开关的通断,使三菱变频器对一台0.55KW的交流电机作正反传的控制,从而达到在卷绕上控制排线?

楼主:
感谢广州通达的回答:每2秒一次的正反转对变频器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故障率会高一点!请用性能相对比较好的A500系列,功率最好大一级,如果变频器跳“过压”则要另加刹车电阻!! 广州通达:李春发

楼主:
广州通达:李春发先生,三菱三相220V的FR-E520-0.75变频器的刹车电阻为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