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研华1710为什么只能测试正极性电压,而负极性测不出来,急盼高手相援!

楼主(2003-09-11):
(无正文)

网友A(2003-07-02):
Bipolar : +/-10v .... +/-0.625v Unipolar: 0~10v .... 0~1.25v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Bipolar mode.

楼主:
是的,既使设成差动输入也不行没成+/-10V吧,只能显示正值,负值不行的.

网友A:
Single-End / Differential 以及 Bipolar / Unipolar, 这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 您可以任意组合使用. 请 check 您的 Hardware and Software, 都是设定在 Bipolar 模式下运作.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在DevMgr.exe对各输入端进行配置。

网友C(2003-09-11):
把输入范围(GainList对应4)设成+/-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