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E9030 PLC

楼主(2003-09-12):
我已购买IC693MDL653模块(DI模块,32点)n个,其接口为50针,GE原装连接器太贵,周期又长,不知市场上是否有替代的连接器?是什么厂家生产的?

网友A(2003-06-27):
模块都买了,就不差一个连接器了。 感觉连接器贵,那是你不知道模块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网友B:
伙计你也太菜了,这个好象市场上没有卖,你也不在乎那几个小钱。我同意上而仁兄的看法,

网友A(2003-08-26):
北京中通自动化公司为GE(美国通用电器)中国授权分销商,和GE有长达8年的直接通畅合作,被授权在中国全面销售GE的各系列PLC产品,并有石化、冶金、电力、水处理等各行业的参与设计和现场经验,如果您有需要,请联系:010-63955416 010-63954124(F) 13321127081 陈恒(行业销售经理)

网友C:
最低价的组态软件Cimplicity 6.0 您好: 我公司现有的GE组态软件(Cimplicity 6.0)和编程软件VersaPro 2.03,量大可7折. 如需请和我联系:cim_versapro@mail.china.com 150 I/O Point Development 9500元 300 I/O Point Development 17000元 700 I/O Point Development 23000元 1,500 I/O Point Development 27000元 35,000 I/O Point Development 29000元 Viewer Development System 6000元 VersaPro 2.03 3000元 以及Cimplicity 的所有的选项,均可优惠. 何陈

网友D(2005-08-10):
选型要注意IC693MDL653模块,IC693MDL750模块是日本产的,没指示灯,价格也不便宜,可以用MDL655和MDL753代替,另外电缆只有2米长,而后者3米长,并可以自己焊接,买ACC316A(只是配件里常缺螺丝,螺母),呵呵,多买几个挺便宜的

网友E:
连接器ic693acc316是盒装的 ,每个盒子中有10个,算下来几十圆一个而已,建议还是用这个保险一点 !

网友E:
货期没有问题,我公司全现货,随时联系13319271405 赵

网友F:
买的起马,还能配不起鞍??

网友G(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