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通讯速度为什么那么慢

楼主(2003-09-12):
我用的是三菱PLC,组态用的是FIX7。0,现在通讯太慢,响应时间得7秒,滞后时间太长。那为高手有办法?

网友A:
有病毒吗?

楼主:
应该不是 首先可以保证计算机不会 plc,你认为是plc?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是因为老型机更换成新机型后系统安装但SP版本不够造成通讯速度很慢,后更新SP版本一切正常.不知道你的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解决后留个言.大家也好下次注意!谢谢!

网友A:
当然是计算机了,其次看下设置,没有更好的建议,重装系统试试吧

楼主:
你说的sp指的是什么?老型机是计算机还是PLC?我现在的问题是:开始是一台比较老的工控机,开始怀疑是它造成的,后来换了一台,不行!偶尔有一次,用了一台比较老的普通台式机,速度跟上了。可是后来换了工控机之后,又不行了。再换回那台台式机,也不行了。

楼主:
系统我重装过,不行

网友C:
sp版本 计算机系统补丁吧

网友D:
你的端口通讯速率是否调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关注 问题出在IO DRIVER的IO镜像上,把不需要交换的数据也做上镜像了,结果导致交换的数据太大使通讯减慢